新人泡坛一年,全手工第一虾,尝试新型材料

楼主(2011-05-23):
先说下虾壳用的是XXX材料,哈哈,买下关子。(雪弗板也叫PVC发泡板,密度和硬度都不错,还比较轻,多用在刻广告刻字)

雪弗板有几个有点 一是防水,密度高任性好,不用做加强处理,二是防沉,PVC发泡板比水轻不怕沉,三是后期还不用喷漆,本胜光着就好,简单的帖点帖纸就行了。

总重是1100克,不知道有没有超重,下水时的吃水线刚好淹没到虾脚的头上,不过起滑后只有2个水刀在水里。

配置是 50A 电调,2836电机3700KV A123电池4S 427桨 不知道这个配置合理吧,一开始用的是430的桨,电机有点烫,但手还是可以模的,可以忍受的温度,大概外表在50-60度吧,估计里面应该有80-90度吧,后来换了427的桨好一点,跑起来很快了,估计有70KM ,吊架是自己做的,用AB胶粘的,水刀也是自己做的,2个仓盖也是自己想的,试过不漏水。电池是买的二手的A123本想先测下内阻的,可惜设备太贵,只好自己先分容再组装了。

跑过2次,没摄像机没录下来,对这家伙还不熟悉它的性格,很暴力,几次都冲上岸,以后要多和它交流下感情。

网友:
手工挺不错的

网友:
很想知道你的电池能跑多长时间

网友:
不错,舵机和电机换下更好

网友A:
舵在桨的后面,还有舵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在桨的后面,还有舵效吗?
这个问题......貌似舵效率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舵效率提高了

貌似只有全浸桨才使用桨后舵,MONO规则实行右转,所以舵装右边利于右转。虾的话一般为了抵抗电机反扭力,出轴会偏右(LZ这虾轴是中置的),或者依靠连杆的左右不平等距离来抵抗反扭(图中连杆间距貌似是平等的)。所以舵一般都会装在左边。
以上个人愚见,不对的地方楼下请指出

网友:
能提供一下图纸吗?446178249@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舵加长了,插在水里很深,不过在高速时效果是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个菜鸟,第一次装,也没爰经验,本来是把舵装在左边的

网友:
有图纸么,发一个给我吧!silver224@gmail.com

网友:
求图5627594@qq.com

求图5627594@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图纸了,我也是坛里找的,图纸不全,虾脚少了3块,我是自己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