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天蝎2221-6马达 用凤凰50A 用定速好还是不定速好

楼主(2011-05-23):
天蝎2221-6马达13T  用凤凰50A电调 用定速还是不定速好?
定速的话螺距要调多少 不定速螺距要调多少呢~?因为我定3400做摆钟尾巴会甩骗~不定速油门设100-100-100-100-100 还是会跑尾巴~ 原厂电调上去就没问题 但是飞暴力会电调保护 。是不是凤凰那里没设置好~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尾巴甩是   震动  陀螺  尾舵机   的事和你定速没关系  再说2221-6 你配13T  是不是有点高了 能带起来2221-6的电池 得很爆 的   2221-6对电池要求很高的    2221-6最大持续电流是52A  你确定你那原厂电调超过52A了吗?

网友:
2221-6配12t齿的飘过…………

网友:
建议定在3000转左右,螺距不超过11度。 定速的感度是会影响锁尾的,凤凰原厂默认是15,建议增减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B:
我试过了,13t会把60A电调烧坏,80A才行,转速已经远远超过亚拓的设计转速,稳定性,舵机都会出问题,就算12t 转速也太高,11t 正好用,转速正好,扭力够大,我为2221-6交了不少学费

网友:
尾巴跑偏的问题是因为转速太高,螺距太大了扭力不够,13T估计正负7度就可以了,11t就可以9度。说实话,不是2221-6不好,是没有适合它的飞机,要暴力,还是上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13t会把60A电调烧坏,80A才行,转速已经远远超过亚拓的设计转速,稳定性,舵机都会出问题,就算12t 转速也太高,11t 正好用,转速正好,扭力够大,我为2221-6交了不少学费
谢谢~

网友:
问下22218天蝎星的配多少的电调电池和多少T的齿轮

问下22218天蝎星的配多少的电调电池和多少T的齿轮
问下22218天蝎星的配多少的电调电池和多少T的齿轮
问下22218天蝎星的配多少的电调电池和多少T的齿轮

网友C:
13T,哥们疯了吧
11T都已经很暴力了~都3000多RPM了
13T估计得上400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T,哥们疯了吧
11T都已经很暴力了~都3000多RPM了
13T估计得上4000RPM

是的~  13T这么高转速  横轴 和桨
质量差点 轻松射之

网友:
恐怖。。。速度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甩是   震动  陀螺  尾舵机   的事和你定速没关系  再说2221-6 你配13T  是不是有点高了 能带起来2221-6的电池 得很爆 的   2221-6对电池要求很高的    2221-6最大持续电流是52A  你确定你那原厂电调超过52A了吗 ...

定速和锁尾关系很大的,定速不好就要摆尾巴,转速不均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