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童鞋,拉烟之前请做好防护准备,免得。。。

楼主(2011-05-23):
烟弹虽说是冷烟火,但是也是有热量的,一定要做好飞机和烟弹之间的隔热,拿块KT板子隔着都行。还有就是烟了。。。我这AX已经被熏成腊肉了。。。。。。。。。。

以下是魔友汤生做的视频,嘿嘿

网友:
没试过,会这样?

网友:
烟量很足哇, 请问有的是哪个航模烟, PM个地址给我

网友:
是很烫的~~~

网友:
不错,这个要顶啊!下次我们电直也要拉“中华牌”香烟,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有很多的啊,搜一下出来一大堆     搜  航模 拉烟

网友:
是啊 淘宝有卖的  也不贵    控最少得6通 ^_^

网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超级玛丽的音乐先哈哈~

网友:
像只受伤的鸟

网友:
 LZ水平不赖,有空切磋一下。

网友:
烧鸡一只,哈

网友B:
很有个性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个性的降落
前面有一栋房子,只有这样降了。这是第一次在这里飞,降得不好。拉第二颗烟弹的时候降落挺有意思的,飞到房子楼顶的时候直接推杆,飞机垂直往下,贴近地面的时候拉直,然后高速降落,草坪很容易让飞机停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