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如何计算转速

楼主(2011-05-23):
我用的是22.2V电池,1400KV的电池,亚拓500的大齿盘,14T的电机齿,我应该怎么计算主桨的转速呢?
是否和泰世一样有个公式呢?

网友A:
只会计算九鹰,环奇,司马的转速,亚托和泰世的太高级,不会算

网友B:
1400KV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00KV的电池?

现在是500MX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500MX

拜托,电池有用KV值表示的吗?应该是1400KV的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KV的电池?

打错了,是1400KV的电机!◎

网友:
22.2V电池1400KV电机的转数是22.2*1400=31080,大齿盘的T数,然后计算14T齿轮和大盘齿的比例就知道大桨的最高转速了,这只是理论上的转速,加上大桨负载和损耗,实际要低些。

网友:
亚拓500的大齿盘齿数好像是162T,所以比例是162除14=11.57。将31080除11.57得出每分钟2686转,但实际上功率要低些,要乘0.89系数,主桨转速约每分2390转。

网友:
电机齿/大齿盘*电机KV*电池电压*0.93 =每分钟转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会计算九鹰,环奇,司马的转速,亚托和泰世的太高级,不会算

玩航模的普通计算公式,只有懂与不懂,没有分高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