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无法保存模型参数是咋回事

楼主(2011-05-23):
俺想调一下电直置的参数然后用,咋没法保存呢?哪位大侠教一下

网友A(2012-02-26):
先进入G4.5的官方控制台(RealFlight G4.5 Launcher)——选项——选第一个
关掉EMU重新进入,一般就行了。
这个restore的选项应该是恢复出厂设置一类的。

网友B:
需要将模型另存为新的模型后方可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