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池摔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1-05-23):
外表未见明显损坏,电压正常,是否还能使用?

网友:
最好别用了~~有隐患

网友:
当然可以,我以前摔变形了,趁热就捏两下,给捏平了

网友:
 需要做一下地面测试

网友:
        小心冒烟

网友:
变形太严重,还是别用了

网友:
弄直后,找安全地方放置几天测量电压,如果没啥变化,还是可以继续用吧。
如果里面摔出短路现象的话,放置后会自放电到0.x v 的

网友:
可以用,没有问题,我有组电池比你的还厉害,50米高度120KM速度飞机解体,电池横飞过整个足球场落地,基本都是扭曲的了,情况和你一样,目前仍然刚健

网友:
不漏液应该能用

网友:
不破没大问题,能弄平就弄弄平稍用点力,放几天电压不掉就OK

网友:
我的摔到一个角就自放电到0.1v 瓜了

网友:
我到是还在用 你用不用 我就不晓得了 像花牌

网友:
有点害怕

网友:
不要听楼上的,千万别用,该问题涉及锂电池制造上一个问题,以前航空模型上看到过,不太记得了, 别用了,危险

网友:
7楼的 我认为可以

网友:
强人!看来要保护下电池,考虑搞些缓冲……

网友:
我的3S坏了1S能修不?

网友A:
没有漏液体就可以用

网友:
最好别用 真舍不得 捏平了 放半小时看有没发热 发热直接丢了 没发热就充电 站旁边别走开还是捏捏看热不热 如果太烫了 你要么跑开要么就把电池丢了 炸了话没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漏液体就可以用

你火星的?锂电池哪来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