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M41A3 发XX弹 没有声效和后坐力了 请教高手

楼主(2011-05-23):
昨天去野外玩 炮塔转向出现卡的现象  后来好转了 但是发现 发射XX弹 没有声效 和后坐力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卡是里面的线卡到了,好转了却没后挫动作了是那线扯到,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遥控器下面有3个按钮,其中一个就是开炮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 我说的是打XX弹的时候  不过 根据wbeq518 的提醒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我说的是打XX弹的时候  不过 根据wbeq518 的提醒已经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真炮塔吧那 线给扯掉了插上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