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Q 改装冰人一体尾波箱 失败

楼主(2011-05-23):
本想着换上冰人尾波箱,尾巴精度会高些
向朋友要了冰人尾波箱的尺寸 和自己的450Q比较 觉得装上应该没问题

从朋友那拿来尾波箱开装
装上后除了尾管要拔出来些(皮带有些长)别的都很合适
手动转动大桨 发现尾巴的皮带轮和皮带齿比例不一样(郁闷啊)
测量下冰人的是0.9mm-1.1mm(自己手动量的有误差,知道的魔友可以提供准确数字)
自己450Q的是1.0mm-1.2mm(自己手动量的有误差,知道的魔友可以提供准确数字)

决定换皮带轮
冰人的

450Q的

差了点 先不管了 安上在说

转动顺畅了 第二问题有出来了 皮带上下磨尾管 上面可以加上压带轮解决 下面就没辙了
如果自己在改个压带轮就会和L臂打架

最后宣布失败

网友A:
说明冰人的齿轮比450Q的齿轮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冰人的齿轮比450Q的齿轮大  ?

没改装成 遗憾啊

网友:
安静的小代价

网友:
呵呵,整个儿都换了吧~

网友B:
真搞不明白  一体化尾波箱精度那么差   到底哪好了  那么多人愿意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搞不明白  一体化尾波箱精度那么差   到底哪好了  那么多人愿意用

精度差?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也得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度差?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也得好好的。。。

首先做工就不咋地 用肉眼就能看见 皮带的齿轮精度不高有点偏   换上这个以后飞机锁尾情况也不好 换回原厂就锁尾就很好(我就不说我是哪个牌子的原厂了 免得说我托)  感觉用一体化实在是没什么必要  此乃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做工就不咋地 用肉眼就能看见 皮带的齿轮精度不高有点偏   换上这个以后飞机锁尾情况也不好 换回原厂就锁尾就很好(我就不说我是哪个牌子的原厂了 免得说我托)  感觉用一体化实在是没什么必要  此乃个人意见

精度不好,我倒没有觉得,装上去锁尾还不错,因为是一体的,不用担心装配问题。。。关键是换尾轴很方便,省了很多工作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冰人的皮带轮不就好了么?为什么硬要换别的呢?皮带长了可以换个尾管啊。。。

请问zor731 是说的冰人原来的皮带轮还是楼主后来换上的?至少我手中3套都没这个现象。。要是真有问题还会有那么多人会去买么?毕 ...

我个人觉得冰人的能好些 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这里就不非要得出个谁好谁不好了
冰人的皮带轮和我450Q的皮带齿不一样,所以用不了。
如果皮带轮和450Q皮带齿一致,那就直接装上就能用了。尾管短也短不到1厘米,其实也不影响。
后来换上的是kds原厂的皮带轮
上下如果不摩尾管的话 可以加个压带轮 皮带应该不会跑出来
我用卷尺大概量了下我飞机的尾管是 36.5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做工就不咋地 用肉眼就能看见 皮带的齿轮精度不高有点偏   换上这个以后飞机锁尾情况也不好 换回原厂就锁尾就很好(我就不说我是哪个牌子的原厂了 免得说我托)  感觉用一体化实在是没什么必要  此乃个人意见

估计是你的rp问题。

回复lz:就用冰人的皮带轮试试,只是尾桨转速高点,尾巴更长点,对锁尾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冰人的皮带轮不就好了么?为什么硬要换别的呢?皮带长了可以换个尾管啊。。。

请问zor731 是说的冰人原来的皮带轮还是楼主后来换上的?至少我手中3套都没这个现象。。要是真有问题还会有那么多人会去买么?毕 ...

倒不是说 冰人的东西不好  可能是我对飞机的要求比较高吧  看人家飞山寨飞的也挺开心的 至于飞越就别提了  我听见飞越2字就蛋疼 国产的东西 我是领教了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卖到国外的东西质量都那么好

网友B:
估计是你的rp问题。

朋友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RP 不 RP  的  难道航天飞机 试飞能否成功也是靠 RP ? 我买到了 假鸡蛋 和三鹿奶粉就是我RP不好了? 我买到了带瘦肉精的火腿 就是我RP不好了?  RP只是为不合格产品找个借口罢了 (我不是说冰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rp问题。

朋友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RP 不 RP  的  难道航天飞机 试飞能否成功也是靠 RP ? 我买到了 假鸡蛋 和三鹿奶粉就是我RP不好了? 我买到了带瘦肉精的火腿 就是我RP不好了?  RP只是为不合格产 ...

哥们你这么想的话。。。。移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