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定速啊

楼主(2011-05-23):
什么是定速啊   常听别人说飞3D   定速开到多少   是个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呢。哪位LS教一下。

网友:
希望有高手详细介绍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论坛有个“搜索”功能的.........

网友:
同问电調定速原理以及調整方式!!

网友:
就是大桨的转速定到一个的转速。。。。

网友:
就是大桨转速基本锁定在一个数值上啊。。。

网友:
不知道 没用过

网友A:
油機就有這個, 450的沒有用定速吧....

网友:
用jive电调定速很爽的,转速稳定,不会因电池性能下降影响转速。450用koby55LV的,定速一样爽。都是K牌的,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
450也有定速的电调,定速就是让电机转速保持在设定值,也就是大桨的转速不变,基本保持恒定,只改变螺距来控制飞机,这样飞机就不会掉转速,特别适合3D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機就有這個, 450的沒有用定速吧....

铂金的40a电调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请学会使用 论坛搜索功能

我用的MEGAPOWER的电调 定速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