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两个计数器如何清零?先谢谢了

楼主(2011-05-23):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两个计数器如何清零?貌似复印机上的,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机械计数器吧,要拆出来看里面是什么情况才得吧!

网友:
拆开的话重新排列,不拆的话脉冲开关电磁铁让它计数到 00000.

网友:
都是24V电子计数器,同问如何清零?本人打算用电度表上的电子计数器改造个转速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拆开手动回零,或者再接上线让第一个再走979519.4,第二个再走90691.5

楼主:
谢谢,大家,小的很好拆,大的暴力拆解,直接把“衣服”撕裂。。。。

谢谢,大家,小的很好拆,大的暴力拆解,直接把“衣服”撕裂。。。。就剩下前面的面板了,(需要归零时拉下面板直接拨动数码盘),现都已正常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