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个1000内的控,

楼主(2011-05-23):
我看到FUTABA 的六通,和天地飞的7通,我是应该买6通的还是7通的列,多一同有什么不同吗,3D需要7通的控,还是6通就可以办到啊

网友:
futaba六通的就不错

楼主:
这个6通以后可以飞3D吗

网友:
想3D的话入个好点的吧!

网友:
这个价位的FUTABA 六通与DX6I没法比,DX6I有图形显示,这对飞直升机来说很重要,再则,DX6I支持35元的AR6100E,以后买接收机不用省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s说的有道理,dx6i的确不错!具体有什么功能能简单讲下不?有什么使用心得?

网友:
有个天8s 带wrs09接受要么只飞过模拟 就算99新 价格就1000不保油需要短信186066825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的有道理,dx6i的确不错!具体有什么功能能简单讲下不?有什么使用心得?

我身边已经有2个朋友买了DX6I,暂时反应不错,无失控记录,功能方面,飞直升机足够用了。

网友:
我用2801!感觉还可以……

楼主:
2801你是说的华科尔吗

楼主:
2801的样子也可以,8通道的也不超过1000列,好矛盾啊

网友:
我刚买个控。JR的X2720正在清仓,价格不错,不过是72M的,没有2.4G情结的可以考虑。感觉进口控6通的做工都很一般。国产的天8样子不好看,2801pro样子和2720一样,是JR的山寨。这两个都行。要是买进口六通的就dx6i,别futaba。

网友:
FU的T6J    JR的  DX6I.

还是JR的好些。

网友:
都是低端控,为什么不支持一下国货呢。我就在用华科尔2801pro+RX2801接收

网友:
DX7(非SE)二手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
6i吧,有subtrim直机才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教大侠subtrim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subtrim是什么东东?

微调

网友:
FATABA 6EX 2.4G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