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9v电源,能用在b6上吗?

楼主(2011-05-23):
笔记本19v电源,能用在b6上吗?19v,3.5a的。会不会把b6烧掉

网友A:
电压有点高

网友B:
高了,15-货16v的话没问题。
看说明书,19v超压了。

网友C:
不行的,我用过,报警。B6要用11-18V的,我是用16V的笔记本电源,还不错。

网友D:
不行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插上去就报警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要看说明书,

网友F:
只是会报警而已,如果你懂电路,你可以改电压

网友G:
串上两三支大功率整流二极管就OK了。
1N5408就可以。还可以更大的

网友H:
调整开关电源的采样电阻改压后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