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首飞 不练模拟器过10秒。飞2个特技

楼主(2011-05-23):
上天以后感觉好像老左右摆动,尾翼和升降也太灵敏。我全油门飞的感觉速度好快。还差点上去就掉了下来。 我副翼连杆没有装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左右旋转的。

网友:
我很想看看你飞的什么特技。。。。

网友:
副翼连杆没有装......................我想看看这个

网友:
我也想看看上面特技

网友:
天啦,副翼没装拉杆你居然飞了10秒,你确信你没有算错时间?没有老手带的话,第一找个模拟器练习一下手感和条件反射。第二认真检查飞机的各个部分,尤其是舵面有没有装反,螺丝有没有上好。起飞前再一草地上无动力手投一下看看飞机重心对不对。如果飞机很平滑的滑翔降落,重心正好,如果先抬头后向下,头轻,如果比较陡的栽下来,头重。宁可头重也不要头轻。起飞后不要太大幅度的拉杆推杆。尽量平稳爬升,然后走航线,不要飞什么特技,没有用的,一点点降低航线的高度保持平飞,到飞机高度足够低的时候降低油门看看飞机是否平滑下降如果是,在慢慢的减油门。直到全部关油门,让飞机飘下来。多练习几次起飞降落。

网友:
是你在做特技  还是飞机在做特技  要高清楚

网友:
只能说,天才
很想知道是怎么着陆的

网友:
不知你想证明些什么

网友:
楼主你还没说炸了没也

网友:
我的ax副翼舵机扫了一个齿以后就没换,用方向舵和升降舵照样好飞。现在把副翼定死了
以前飞的时候就把副翼和升降舵舵机插口互换,副翼基本不用,舵效比方向舵差多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没练模拟器他飞了超过10秒 因为没有装副翼连杆,飞机可能螺旋炸了~~

然后楼主觉得这很自豪,因为没练 模拟就能这样了~呵呵!

网友:
LZ我认识,今天是来交作业的,看来很多人赢钱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5#pid625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