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沫切割驱动问题

楼主(2011-05-23):
正序浏览
板子是航宇的 6560的4轴板子。 用手动板控制1/8细分,试跑无问题。但无论怎么弄,用ydz和foamworks3都跑不了,求解。另线序已经按照软件重新做了,用万用表测试线序无问题。求解!!!! 300多大洋的板子,我搞不懂,为啥这么不好用呢。哎

网友A:
你先装一个mach3,让每个轴都动起来,17号端口打开mach3同时也打开了4轴的使能,然后再打开foamworks3软件就可以工作了,试试看,成功了回复一下。有兴趣联系我QQ576053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