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副翼系统!哪种比较好啊!老鸟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1-05-23):
打算上无副翼啊!但是在系统用什么好!在纠结啊!是V-BAR 还是MB!不知道哪个更适合啊!!!!

网友A:
用V8啦 !MB抗震不怎样.我原来的500用MB ,不明情况炸了几次后检查是MB的抗震不行, 最后换成V8 用到现在没有事,手感还很好
.

网友B:
原帖由
冰冻小章鱼
于 2011-5-23 18:22 发表
我等3Gx哈哈

网友C:
本来我也打算上MB ,最近有关他不怎么抗震,看来还要等等在说

楼主:
我也在考虑MB!但是最近失控的比较多啊!在犹豫啊!V8是好啊!但是贵了点啊!

网友D:
建议上VBAR

网友D:
一文价钱一文货

网友E:
如果選了VBar,請到Mikado電直群

网友F:
用F的控 绝对CGY750 用别的控V8 不解释,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不省心。
3GX强大到毒辣,可信度不高,而且3G的口碑垃圾得一B 。还是选择大赛考验过的V8或大厂生产的CGY750。为了省那几百,搞几次炸机多的钱都花掉了。

网友G:
绝对选V8,MB真的不行

网友H:
MB也就比3G强点```不知道能不能跟3GX比一比
首选还是VBAR和750,还有SK720

楼主:
哦!V-BAR价格现在也还可以啊!就是升级要收费!很无语啊!

楼主:
V-BAR有几种版本啊!哪个比较好啊!

网友I:
Mikado电直群多少啊?找不到

网友J:
顶下,钞票有的话,选V8

楼主:
那V-BAR群号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F的控 绝对CGY750    用别的控V8  不解释,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不省心。

3GX强大到毒辣,可信度不高,而且3G的口碑垃圾得一B 。还是选择大赛考验过的V8或大厂生产的CGY750。为了省那几百,搞几次炸机多的钱都花 ...

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要不就用有副翼。。。

网友:
加个副翼片片,省钱又方便

楼主:
副翼片片??啥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