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用两节锂电行不?

楼主(2011-05-23):
接收机用两节3.6V锂电行不?能烧舵机吗?
有人试过吗?没人试我可要试一试了!!!

网友:
伏特巴的高压版6208接收机就是这样用的。要配高压版的舵机。

楼主:
3003就会烧了吧?!
好象6V没问题,就高1--2V就不行了么?
镍氢5#用一段时间内阻就大了,电显就红灯。
期待性能可靠的接收电池!
望老鸟,高手推荐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用两节3.6V锂电行不?能烧舵机吗?
  我现在接收机与发射机用同一种3S 、11.1V、2200MAH锂电池,在外场好互换。接收机部分加一个降压块,降压块调整到6V,《降压块10元一个》现在一直在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接收机加降压块后,7.2V——24V锂电池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