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SNA炸机

楼主(2011-05-23):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动力严重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是没有电,没找到什么原因

网友B:
是动力不行 还是头轻? 我看你飞,心里提心吊胆的?一点都不流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跟技术有关系
手太差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应该是头轻加拉力线不正确,尾部下沉,加油有抬头动作意味拉力线不对,不过不严重,技术练练点应该能操纵好

网友E:
我靠,这么低的速度也炸,不过肯定没啥问题,速度很低接地的说

网友F:
听声音电机动力够啊
会不会。。。桨装反了
多大的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1147的桨

网友G:
桨好大啊,多少KV的电机啊?我用KV1400DE ,8060桨动力很好。
感觉小赛在低空低速的时候姿态确实容易出问题。我每次降落都要把起落架弄弯。

楼主:
回复 网友G:
银燕EMAX 95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2215 /25

网友H:
看刚起飞的时候的那2座楼,我以为重现911了呢~~

网友I:
换电池,垃圾电池照成的,典型的放电电流不足

网友J:
动力不行哦!飞得姿态看上去蛮累的!

网友:
很明显动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