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台舵机怎么能控制飞机升降、侧翻

楼主(2011-05-23):
我是个新手,从没接触过航模。自己又喜欢diy。所以恳请各位高手们指教,谢谢啦

楼主:
能用图纸解释很好

楼主:
标题

能用图纸解释更好

网友:
世纪难题啊!!!

网友:
KT机不就是3个舵机的么?
副翼1个舵机 舵机用两截的那个舵臂 同时拉住2边的副翼
升降1舵机
方向舵1舵机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对你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航空模型杂志

楼主:
回复 6楼 浙c:K[Pro] 的帖子

首先很感谢您的指教。我是想知道老马做的那架歼20是怎么用三个舵机操控升降与侧翻的。还有一个是控制方向舵的(这个我知道怎么做)至于用那三个的用法我是这么认为的:
1.用一个舵机连接左侧鸭翼和副翼,再用一个舵机连接右侧鸭翼和副翼。用Y线将其两舵机连接可以控制侧翻。
2.用一个舵机连接两侧的鸭翼和两侧的副翼可控制其升降。
对于(1),两侧的鸭翼是异轴。但对于(2),两侧的鸭翼是共轴。副翼也是这种情况。
问题:这种情况会干扰其正常干扰吗。还望多多指教。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很感谢您。我就是想知道老马做的那架歼20的操控。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马头那个估计是主翼上两个舵机用三角翼模式,既是升降舵又是副翼,然后前鸭翼用俯仰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又学到了新东西——三角翼模式

网友:
3角翼模式,是副翼跟升降混控

网友:
老马的J20是用了7个舵机的…………

网友:
买个70块钱的模拟器   插上电脑飞一飞就完全知道所有机型的原理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9073   看这个实际点.  副翼一个舵机, 升降一个舵机, 转向一个舵机, 其他不需要安装... 再加上自己的创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