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2.5设置百分之多少的速度是最接近真实的?

楼主(2011-05-23):
请问,凤凰2.5设置百分之多少的速度是最接近真实的?100%实在是太难控制了,悬停不住!刚开始左右前后的小摆,然后越来越控制不住,大幅度转圈,直到炸机。大家有说调速度有说不调的。到底凤凰2.5设置百分之多少的速度是最接近真实的?

网友A:
每一台真机的灵敏度都是机主调的,不一样,模拟器只能练习条件反射,跟真机有一定差别,不过模拟器悬停不过关真机 基本就是炸,慢慢练吧。

楼主:
我从50%速度练起,然后再以10%向上增加,这样会有作用吗?

网友A:
100%就可以了,50%太慢了。没意义。

网友B:
 一直150%的飄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