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起落的700 大齿单向轴承打滑

楼主(2011-05-23):
刚组好的700。磨车第4个起落。。3米高度 突然大桨失去动力。迫不得已 玩了回熄火降落。。估计是前边做节拍器动作搞的。
下来发现 把着大桨夹。。大齿盘照样转动。。

组装时唯一没拆的就是 单向轴承套。因为套在轴承座里很紧。。谁能告诉下 单向轴承套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
重新组装了遍 单向轴承。。能锁住啊。。纳闷了。。怎么会打滑呢。。
莫非是油上的太多了?? 第一次组装 内侧外侧我上了很多油。。

网友:
700的单向卡死,好像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螺絲一定得上平均且緊,兩個零件間最好塗些R48
就是单向轴承套外環與軸承座內徑接合的徑面塗點R48

楼主:
回楼上  是打算拆下来 打R48  问题是拿不下来啊。。如我找的那图 就是那个钢圈怎么也拿不下来。。

网友:
试试热风枪

网友:
拆不下來!表示被R48黏的勞靠,所以打滑應該非此問題,建議擦干淨單向環與單向軸承再上點原廠附的矽油,再將螺絲確實平均上緊試試
如果要拆下得用火烤,這個零件全是金屬可以拿到煤氣爐烤40秒吧~再敲下來

楼主:
我一会去火烤。。

不知道 这个轴承套是否出厂就打了胶。。心里没底。。所以打算自己打一遍。

网友:
用单向轴承和套 用螺丝刀穿过 转着挤 我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LZ上油太多了,不用上很多的,多了时间长了灰尘黏附后,反而会出问题

网友: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 052008614115558612/看下铁汉的帖子,有帮助。

楼主:
除了那个钢外环 拿不下来。。
剩下的 又细心组了一遍。。轴承外圈涂了一圈无名社润滑脂。。
在阳台打了下火。。抓着大桨夹拉油门。单向起作用了。。明天去外场再做几个节拍器动作。试下。。感觉这个动作很检验单向轴承
希望别再叫我练 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