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电调~很黄……很给力

楼主(2011-05-23):
寻找一款10A到20A的电调,要求能支持6S……这种电调有吗?或者说外置bec的话普通好盈能撑的住吗?

楼主:
我现在的猜想是好盈小电调不支持高电压可能是给单片机供电的部分也是线性的……不知道这种猜测是否正确?

网友A:
要求挺高,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么小电流的 没有 。。。

楼主:
其实450改高压以后……电流最多20A……

网友C:
标题
有改6s的冲动,只是手上还有几块3s电池,6s电池也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