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机机真难啊

楼主(2011-05-23):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新手,玩油动的机机实在是太难了,上个礼拜机机小炸下,等配件等了一个礼拜,结果修好了兴冲冲的冒着毛毛雨要去放飞,靠又出现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启动器带不动发动机,卸下火花塞又能带动,装上了又不行,我看感觉不是淹缸,老是转不动,最后把启动器都搞坏了,又要重新买个启动器了。刚入魔半个月,感觉修一个礼拜才能玩那么一次,真他吗郁闷,这不是人玩机机,是机机玩人啊。可惜我所在的城市好像没人玩这个,没有老手带的日子这以后怎么过啊--------------------------

网友:
刚入门就玩油机..牛啊...

网友:
兄弟 挺住  坚持

网友:
我的电直一个多月了也没飞起来过一次!!飞了三次都是秒炸!  (调不来机啊)好多都不懂  郁闷啊!我都有想退的意向了!哎!没人带真的痛苦啊!!!

网友:
尤其是直机,七分调三分飞。。。个人建议:如果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对飞行热爱,那就早点撤了算了,那是非常非常非常耗时间,耗精力,耗金钱,有时还耗感情的一件事情!纯属个人想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挺住坚持! 就会渡过难关!  有论坛很强大! 你也很是用心学习!

网友:
不要灰心啊!启动器是不是某个垃圾牌子的,碳刷烧了吧。。
油机,启动不了。
你火头都拆了,用启动器空转一下发动机,排排油。
上火头,用启动器空转一下能转动,之后再开启油管,放点火头启动,记得每次启动之前看油门是不是最小油门。。
转不动一般就是,气缸里面有油。。
哪个垃圾启动器,启动之后就要断开电源的,不然基本都是烧碳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瑞集的,我油门关最小的,火头下了,空转能动,装上就阻力很大,带不动

网友B:
瑞集的啊,本来就垃圾。将就着用用吧!!!
你把他拆开,看看碳刷,塑料没有完全融化的话还有得救,修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集的啊,本来就垃圾。将就着用用吧!!!
你把他拆开,看看碳刷,塑料没有完全融化的话还有得救,修理一下就好了,

瑞吉的启动器千万不能堵转,烧了就烧塑料,无法修

网友:
LZ牛B牙,入門就來油機@@

网友:
说明你的引擎状态刚刚滴。

启动器不给力呀

网友:
学习,为日后上油机做准备…

网友:
新的发动机是比较紧可能转不动。有个方法可以试试,就是火 花塞不要拧死,留点空隙再启动,启动好了再拧死,这样的话经过磨缸磨好后,以后就正常了。以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好启动一般是富油了!

网友:
教你一招~~
我也是才在论坛上学的~~

风门全开,不要上点火器,飞机向排气管方向倾斜45度,然后用启动机点3-5下 就顺畅了~~~

“点”就是快速按启动机开关然后松开。

记得以后飞的时候尽量把油烧完,发动机积油多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