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变压器的简易计算

楼主(2011-05-23):
1,求每伏匝数
每伏匝数=55/铁心截面

例如,铁心截面=3.51.6=5.6平方厘米

故,每伏匝数=55/5.6=9.8

,求线圈匝数

初级线圈 n1=2209.8=2156

次级线圈 n2=89.81.05=82.32 可取为82

次级线圈匝数计算中的1.05是考虑有负荷时的压降

,求导线直径

要求输出8伏的电流是多少安?这里我假定为2安。

变压器的输出容量=82=16伏安

变压器的输入容量=变压器的输出容量/0.8=20伏安

初级线圈电流I1=20/220=0.09

导线直径
d=0.8√I
初级线圈导线直径 d1=0.8√I1=0.8√0.09=0.24毫米

次级线圈导线直径 d2=0.8√I2=0.8√2=1.13毫米

经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的电压是原变压器次级电压的1.4倍。

4.
漆包线的线径确定 线径应根据负载电流确定,由于漆包线在不同环境下电流差距较大,因此确定线径的幅度也较大。一般散热条件不太理想、环境温度比较高时,其漆包线的电流密度应取2A/mm2(线径)。如果变压器连续工作负载电流基本不变,但本身散热条件较好,再加上环境温度又不高,这样的漆包线取电流密度2.5A/mm2(线径),若变压器工作电流只有最大工作电流的1/2,这样的漆包线取电流密度33.5A/mm2(线径)。音频变压器的漆包线电流密度可取3.54A/mm2(线径)。这样因时制宜取材既可保证质量又可大大降低成本。

综上所述要想设计出性价比较高的变压器,铁芯的截面积只能大不能小;适当减少每伏的匝数;详细分析负载情况;合理选用漆包线的规格。只有通过反复实践细心推敲,才能真正掌握变压器的设计原则与技巧。

如何确定变压器线圈导线的电流密度

1kva
以下变压器电流密度的取值:连续使用的变压器可取3.74.7A/mm2;间歇或短时工作的变压器可取56安培每平方厘米。

10kva
以下空气自冷式单相变压器电流密度的取值:对于内绕组取34A/mm2;外绕组散热条件较好,可取44.5安培每平方厘米.选取变压器电流密度取值时,通风条件好及容量大者取大值.当使用铝线绕制时,其电流密度可安铜线的60%计算。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用这个公式做电焊机怎么样?做出来能不能用?如果有小型电焊机的数据发一份。

网友: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这个公式是简化的估算公式,做电焊机能用,只是不太准

网友:
这个铁心截面具体指什么面积呢?是指线圈内圈的缠绕面积吗?

网友:
这个公式是简化的估算公式.做电焊机不行。电焊机有专用计算公式。

网友(2019-02-28):
这个公式是简化的估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