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 微调

楼主(2011-05-23):
请问大家的T8微调用的咋样,最近两个月有过几次3,4通的微调往一个方向拨动时没反应,有时得使劲拨,有时又变得正常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原帖由
coconut
于 2011-5-23 21:45 发表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您好:
请检查是内部接触不良还是卡键了,如影响到您的使用,建议返厂维修,谢谢!

网友C:
直接换掉。不过我不知道和10C 的一样不,,,
要是一样的 6毛一个 直接买10个,以后用微调 飞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