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如何冲XT60头的电池

楼主(2011-05-23):
B6里面配的线没有XT60的头子的,现在要冲XT60的
电池
该怎么冲,是直接用鳄鱼夹夹在XT60头上冲还是要自己DIY一根XT60头的线来充电?
请高手指教,如果DIY线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A:
那你就买XT60的T插回来改呀

网友B:
自己做个T插转XT60的转换头就行,把T插跟XT60直接焊一起,中间别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