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99 SE 电路图怎样生成刀路?谢谢各位,已有方案了!!!

楼主(2011-05-23):
D:%5CBackup%5C%E6%88%91%E7%9A%84%E6%96%87%E6%A1%A3%5CMy%20Pictures%5C%E5%A4%8D%E4%BB%B6%208435.jpgD:%5CBackup%5C%E6%88%91%E7%9A%84%E6%96%87%E6%A1%A3%5CMy%20Pictures%5C8435.bmp

楼主:
发不了图?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看我发的帖子 用迅雷P2P下 载 应该可以下 载到 DXP的电路图生成刀路的

网友:
不是电路图吧??  是不是PCB图?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不用问了,多看看帖子,还有自己要摸索,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也正在学怎样做双面板。
我把心得说下,Protel 99 SE好用,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我试过几个PCB软件,只有Protel 99 SE好用,生成CAM文件方便,用CopperCAM打开,生成刀路,再用MACH3加载,就可以开雕了。

网友:
protel 系列的都能用copperam 直接打开 不只 99 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不用问了,多看看帖子,还有自己要摸索,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也正在学怎样做双面板。
我把心得说下,Protel 99 SE好用,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我试过几个PCB软件,只有Protel 99 SE好用,生成CAM文件方便 ...

Protel99se画的PCB还是比较差的,不过适合DIY用。

网友:
没用过,用了多年的SW加MC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走了一会弯路,在用PCB生成PDF然后在用绘图软件。。。。。。
现在PDF是出来了,还要在变,真是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是用上面的方法好还是用CopperCAM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4536&extra=&page=1
看我发的帖子 用迅雷P2P下 载 应该可以下 载到 DXP的电路图生成刀路的

谢谢,下了学习。
画了个8435的电路,带接口的。
上次用自己做的孔孔板,烧了块主板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