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FUTABA FF9设置dlg舵面,晕头转向,请教

楼主(2011-05-23):
准备飞二手的SPIN,此前没有飞过带副翼的DLG,不知怎么设定。查遍网上,没有讲用FF9的设定,多的都是JR的。记得以前有看过一个帖子,图文并茂的讲解如何用FF9设定DLG,怎么也找不到了,有哪位XD记得?给我个链接。自己瞎摸索,搞了一天没有搞定。头晕脑胀了,决定请教大家。

我先讲讲我目前的设置(先不管各个舵量):
1,右副翼舵机插在1通道,左副翼舵机插在6通道。其他各就各位。
2,遥控器选择一个干净的记忆组。在参数里面选择GLID<1FLP>.
3,由左上角三段开关E控制三种状态:
     A>开关DOWN, 打开起飞模式
     B>开关中立,巡航模式--各舵面回中
     C>开关UP,热气流模式,主翼2舵面向下,升降舵向下。

以上三种模式在一个开关控制我认为还不至于搞混。

4,刹车模式(BUTTERFLY),FF9规定开关A控制此模式的开关。
     发现问题:PRESET若小于50%,则各个舵面即便设定到100%,打开刹车模式,舵面偏转的量也比较小,
     若要使舵面偏转量大,则油门摇杆要推倒中线以上。这就别扭了--比如现在在热气流模式,我要降落,还要用到
     刹车,那我就得这样:先把三段开关E拨到中立位置,再油门摇杆推倒中线以上,操纵飞机降低高度,要使用刹车
     时,打开开关A(面板左上角),视情况逐步拉下油门摇杆,控制机速>>然后手接。这个步骤是不是多了些?到时
     我看会手忙脚乱,有点头晕。油门摇杆 推这么高也有些别扭。     重点是这里,刹车怎么设定才好方便操作呢?
5,不知道怎么设定刹车开启时,可以通过油门摇杆向上推控制主翼的2个舵面大幅向上(逃逸模式?)。有没有必要
     设定?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稍等二天吧,抽空我专门写个FF9的设置说明吧。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二天吧,抽空我专门写个FF9的设置说明吧。很简单的。

========================================================
谢谢啦。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等二天吧,抽空我专门写个FF9的设置说明吧。很简单的。

还有10C的,也要写啊

楼主:
老苦,先写ff9的吧,这周六我要去试飞啊。

网友:
哈哈!我也是10c,等待中……

ff9,10c设置都差不多吧!

网友:
等了这么些日子也没见啊,稍带着把10C的也讲一下吧,我用JR9XII,帮朋友调10C实在搞不明白啊

网友(2011-06-22):
请教

楼上给说说9X2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A:
稍等二天吧,抽空我专门写个FF9的设置说明吧。很简单的。

我是10c飞dlg,求教啊

网友:
我是evo9飛DLG

网友:
飛行模式選為Normal)
1.        內部微調(SUB TRIM):先設定內部微調(SUB TRIM)調整各舵面到中立點。
2.        大小動作設定(DUAL):可設定為隨著飛行模式自動變更或是依大小動撥桿變更動作大小,建議使用後者,選擇性較靈活。
3.        動作量調整(TRVL ADJ.):設定伺服機最大行程。(BATTERFLY模式時若行程太短可作調整)
4.        副翼差動(DIFFEREN.):因副翼向下時的效率比向上時的效率較佳,故設定差動來調成上下效率相同,因機型不同設定百分比也有異。
5.        副翼與方向舵混控(AILàRUD M):使用副翼轉彎時,機身會以傾斜的方式做轉彎的動作,若使用方向舵來作補償,可降低機身的傾斜度,一般設定為30~50%,當然也是依機型特性來作設定。
6.        BUTTERFLY:在滑翔機而言是作為空中煞車的功用,兩副翼向上打的機率是比較高的,也有人是向下打的,對DLG而言,這裡建議兩副翼向下打,除了在規定時間內快速下降後空中煞車用之外,其實還可以在有限的高度下爭取最低高度的滯空時間,畢竟遇到大量熱氣流的機率不是那麼的高。設定副翼向下的角度這裡認為是越大越好,一般是向下大於45度較能感受到功能(以Spoiler作為操縱桿,可依當時狀況隨時變更camber大小),記得也要設定升降舵來補償,維持機身的水平(應該是機頭微微向下),試飛時要在高一點的地方是此功能,否則很可能一次就玩玩了。

以上為基本設定,設定完成後就可享受DLG的樂趣了。
接下來是更好玩的地方了,就是依照各飛行模式進行設定,反正遙控器上有的功能,這裡建議盡量的發揮其功能,這樣您的COCO就會花得很有意義:

以9XII為例,有五個飛行模式可設定,起飛、巡航、熱氣流、速度、降落,這五個內,除了降落模式可以BUTTERFLY來達到目的外,這裡用到四個模式。
以下一一述說(這是個人的喜好設定,非標準,所以有興趣的飛友可以以此為建議再更深入活用:

(請參考遙控器操作說明來調整設定)
1.        起飛(LAUNCH):這個模式非常簡單,一般起飛時的重點就是爭取最高高度,那就要將飛機的阻力降到最低,此模式與速度模式類似,將副翼向上約3mm (可確認盡量讓翼旋接近平的,此時阻力最低當然浮力也最低) ,再來是正常試甩一下,看看飛機的狀態,可以視飛機的狀態調整升降及方向舵來補償,盡量讓飛機筆直的飛出。
2.        巡航(CRUISE):就是一般正常飛行模式,基本設定完成後的模式,若您覺得原廠重心設定後飛起來怪怪的,您可以在此模式下做微調,當然也可以使用TRIM的功能。在此不做累述。
3.        熱氣流(THERMAL):當以CRUISE模式飛行發現有氣流時,可以切換到此模式,有可能會依執扶搖直上也有可能更難飛(因為氣流不見了),副翼向下3mm左右,升降舵做補償,讓飛機平飛。
4.        速度模式(SPEED):發現飛行限制時間快到了,而飛機還在高空,此時將副翼設定向上2~3mm左右(可參考起飛模式),飛機會突然速度加快的下降飛行,也可以使用升降舵降低其下降率,當飛機向您快速飛來時,接下來就是降落模式了(這裡使用BUTTERFLY)。
5.        試試您的BUTTERFLY煞車效果如何,在決定何時適合開煞車,記得最好是還帶一點點的速度接觸您,可以選擇接住機頭或是掛把;若是降落時,飛機的距離太遠,您也可使用BUTTERFLY來爭取最後的滯空時間,就是動作小一點不要一次拉到底,可以感覺SPOILER拉多少,飛機的狀態改變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