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作业,我的第一次~

楼主(2011-05-23):
等了快三个月,终于到了 ,不过事实证明是值得的,做工相当的好,皮蒙得太好了~~
以前都不知道有DLG这个东东,第一次看到老苦的DLG就中毒了~~~
工具设备提前两个月就准备好了,就苦等JJ了~
装机对我这个新手来说还是有点难,不过在教学贴的帮助下还是努力的完成了~~
只是后续的没有了,只有自己摸索了~~
有几个问题请教老苦,1.重心再什么地方?如何调整好重心,2.控的设置是怎么设置, 我设的这个不知道对不对,3起飞时每个舵面怎么用,什么时候下放襟翼和向上襟翼?4起飞降落注意事项及控的设置
本人新手,第一次玩DLG,怕炸,请高手指教一二~~
这是混控设置,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全部东东,开始~

全部东东,开始~

按教学贴安装,口开好的,我最担心的尾管开口问题

按教学贴安装,口开好的,我最担心的尾管开口问题

中途装得太专心了,忘照相了

中途装得太专心了,忘照相了

完成!花了两天时间~

完成!花了两天时间~

网友A:
看得出来你装得很心用。

安装贴后半部分,已全部更新了,你可以查看下

另外,重心在前缘80mm左右,刚开始的时候宁可头重点也别头轻。

遥控的设定,最近我尽量把主流的遥控器都做个说明写出来。

另外,装的时候胶不要贪多,涂匀、完全浸透就好。

楼主:
视频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谢谢老苦~

第一次装没经验,胶多了~~又要校准尺寸和角度,又怕胶干,真是手忙脚乱
垂尾和平尾用水平尺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来你装得很心用。

安装贴后半部分,已全部更新了,你可以查看下

另外,重心在前缘80mm左右,刚开始的时候宁可头重点也别头轻。

遥控的设定,最近我尽量把主流的遥控器都做个说明写出来。

另外 ...

===================================================
期盼。您一定得把FUTABA FF9包含进去啊!

楼主:
补图

补了几张图

设备仓

设备仓

蒙皮太薄,开关仓盖时容易拉下来,后来用透明胶布加强了一下

蒙皮太薄,开关仓盖时容易拉下来,后来用透明胶布加强了一下

为了降落时在地面撞花,用油管保护一下

为了降落时在地面撞花,用油管保护一下

网友:
 要顶,这个装的比我强!赞一个。注意钢丝哦,

网友:
我也天9   没有LZ设置这么好  LZ对天9研究的不错    发一下设置方法啊

网友A:
设置有问题!

襟翼是通过油门杆来控制的。

DLG的襟翼收放变化很快,要不停的调整。

油门推到顶的时候襟翼不下放。

油门收到底的时候襟翼完全放下,近90度。

天9,你要调到专用的滑翔机模式才可以有这个功能。

网友:
副翼的舵量太大了,翼根后缘向上4mm下5mm足够了。襟翼和升降舵的混控量也太大了,升降舵混控量在30%以内调整下吧。飞起来柔和点,能量损失小点。

网友B: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啊。。。。

67,我来老,晓得我是谁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啊。。。。

67,我来老,晓得我是谁吧?嘿嘿!!!

想必大侠就是打鸡血啊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

襟翼是通过油门杆来控制的。

DLG的襟翼收放变化很快,要不停的调整。

油门推到顶的时候襟翼不下放。

油门收到底的时候襟翼完全放下,近90度。

天9,你要调到专用的滑翔机模式才可以有这 ...

正开始玩DLG,学习了。

网友:
哈哈,打鸡血的都被你猜中了。。。厉害厉害!!

网友:
装下来的总重来一下呀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