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使用的电调给个推荐

楼主(2011-05-23):
想给炮塔转向的电机换一个电调,有没有什么电调比较便宜又能自动寻找中立点

楼主:
电调 320A有刷电调(双向) 金属散热片 HSP 升级版电调这款写着:打开电源开关,若此时无信号输入电机就会发出“哔~哔~哔”的报警音。当有正常信号注入警报音就会停止。3、打开遥控,调整微调进入中位,红绿指示灯熄灭为准。手挚推前进绿灯亮此时为前进,再将手挚往回拉超过中为及进入刹车状态,回拉幅度越大刹车就越紧。手挚放回中位再往回拉一次及进入倒档状态红灯亮 配550左右电机。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有自动寻找中点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 320A有刷电调(双向) 金属散热片 HSP 升级版电调这款写着:打开电源开关,若此时无信号输入电机就会发出“哔~哔~哔”的报警音。当有正常信号注入警报音就会停止。3、打开遥控,调整微调进入中位,红绿指示灯熄灭 ...

这个电调我刚买了2个,呵呵。
测试过功能是上面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我刚买了2个,呵呵。
测试过功能是上面说的那样。

那我就买这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