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改cnc疑惑

楼主(2011-05-23):
z轴打算用60
电机
加1:3减速,但z轴丝杠固定端是推力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如果接同步轮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换成深沟轴承呢?
本来想xy轴也做1:2减速,避免步进电机低速振动,但也有同样顾虑,改用直驱。
是不是我多虑了,各位老大改个意见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睡觉,明天再来看

网友A:
步进没用,当铣劲不够,当雕速度不够

网友A:
你就多花几K买套伺伏,想雕就雕,想铣就铣吧,最好是直连

网友B:
步进力气不够?扯淡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不过推力轴承就算再不能承受径向力,也不可能承受不住同步带的拉力吧

网友C:
很多都没换,我也没换,直连好些,少好多的事。前提是驱动电压要上得去,步进才有劲

网友D:
不用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