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贴号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买船时,包装里有个数字条,是用来贴的,看大家的船都有贴,可是要贴什么数字?几位数?还是自己顺便?我是小白,不要喷我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楼主买的啥船?如果只是自己休闲娱乐用的,那就随便贴好了。竞赛模型的帆号是规则要求的,必须符合规定的字体、尺寸和位置,很有讲究。不过具体是多少号码,这个就看自己了。除了帆号,还要求以三个大写英文字母写明所属国籍,比如照片中的IOM模型是法国爱好者的,就写FRA,而中 国,则需要写CHN。具体说:前帆下部、主帆中部正反面写帆号,主帆顶部左舷写明级别,主帆下部正反面写明国籍。
国外有专门为遥控模型制作超薄的不干胶帆号的,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用油性记号笔或者油漆笔自己描绘(可以用打印机将合适的字体和字号打印在纸上然后描在帆面上)。这样对帆的形状和性能影响较小。

网友:
楼上对帆船有研究 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玩过帆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是季风900

网友:
赶紧扔掉,趁着还新的时候

网友A:
回复 楼主:

Monsoon是休闲娱乐的船,且帆面本身已有美化图案,不太适合竞赛船的标识写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美洲杯或者沃尔沃帆船的样式来安排您自己的帆号和国籍等等。

网友:
俺也想入帆船,但是攜帶太麻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东北大兄弟
我车都没有,不是一样天天玩儿帆船嘛,买个小点的,800毫米左右,还是很好带的。

网友:
新手入门,来看看。

网友:
真是博大精深。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A:
Monsoon是休闲娱乐的船,且帆面本身已有美化图案,不太适合竞赛船的标识写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美洲杯或者沃 ...

前辈 请问下成品帆船帆布 上的图 是怎么弄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