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讲讲空心杯无刷

楼主(2011-05-23):
无刷空心杯,是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物件。在看过中天大大拆解贴子后,在论坛里搜了一下。
看到这么一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034,对这里面的好些大大的观点,不明白且又不敢苟同之。
遂想站在已有的观点和现实的佐证上,先抛块砖。
刚好又看到这么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3559&extra=page%3D1
心想这不正是无刷空心杯么。。先从字面上说。首先这碟式电机,是无刷的。再者,这碟式电机是没有铁芯的。
正好,coreless and brushless.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哪位大大斧正下。

谈到扭力,空心杯电机(暂不管有刷,无刷)如果是柱形的,在相同电压下,扭力定不及同样规格的铁芯电机(同样不管是否有刷,无刷,也不去管单位能耗大小)但如果这空心杯电机是碟形的呢?这扭力输出的差距是不是就会靠近一些?哪位通晓的大大细说一下。

晚了。先说到这。。等璞玉送上门来。。。

所谓的空心杯无刷

所谓的空心杯无刷

网友:
图不算空心杯吧

网友:
空心杯电机因为转子无铁芯所以轻对电流反映速度块。

楼主:
来点有营养的吧。。。。
群里面的各位大大该冒泡了。。

网友:
说2点

1. 个人认为空心杯电机不会有大功率密度比: 就空心这2个字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所以这类电机不会存在于模型领域。
2. 空心杯电机不等同于无铁芯电机: 一个是结构不同 ,一个是功率可以实现高密度,可做成模型电机

楼主:
HAPPY.
keke大大上线了。。。
空心杯的“罩杯”结构(原谅我如此形容)是空心杯最大的特征。。
但空心杯无刷的结构是哪样的?我真没见过,百了个度,也不见什么有营养的东西。
哪位大大,再费神下,拆个空心杯无刷让小的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空心杯,是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物件。在看过中天大大拆解贴子后,在论坛里搜了一下。
看到这么一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034,对这里面的好些大大的观点,不明白且又不敢苟同之。 ...

你说的这种电机不是空心杯电机,空心杯电机的结构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4718&highlight=%BF%D5%D0%C4%B1%AD%B5%E7%BB%FA%2B%D0%C4%D4%DA%D6%D0%CC%EC

网友:
曾用一只空心杯电机改过无刷,效率和扭力都相当高,只是杯体的强度成问题。

楼主:
还是想看看空心杯无刷的拆解图。
有图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然还是一包浆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看看空心杯无刷的拆解图。
有图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然还是一包浆糊。

改的那个无刷空心杯已损毁,准备再改一只的,但工作忙一直没时间弄,当时也没拍照片,有时间我画张示意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  就是怎么上不了图

楼主:
楼上的,可以发QQ给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两天都没开电脑  QQ540787738

网友:
语言问题。

英文 Coreless,实际就是无铁芯的意思,LZ这个完全符合。

中文偏偏加了个“杯”,于是大家都开始浮想联翩。

网友A:
非也,对于无刷来说是slotless,没有叫做coreless的

网友: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也,对于无刷来说是slotless,没有叫做coreless的

那么楼主照片里的电机,是 slotted 还是 slotless 呢?

网友:
LZ的图片是以前录像机主导轴的无刷电机,你搞错了,空心杯的电机转子是用漆包线绕的蜂房式的线圈,不会有任何铁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转子的重量,以提高转子的响应速度。

网友:
看线路板和走线是小日本的东西,属于有感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看看空心杯无刷的拆解图。
有图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然还是一包浆糊。

无刷空心杯.dwg

网友C:
转换格式再上图

格式不对,不能直接上图,那位兄弟下 载后帮忙将图直接传上来。

无刷空心杯.wmf

网友:
空心杯电机的优势体现是基于有刷的响应速度, 就目前来说效率和功率并是不空心杯电机的优势,国内视乎把空心杯电机神话了。 空心杯要做成无刷,唯一的优点是没了铁耗,但铜耗会相应增加, 磁钢用量成倍增加,绕组工艺复杂,在这种技术不成熟的环境生产成本肯定不低。在对比现有的无刷电机做个90%以上效率的并不难, 无铁芯无刷模型电机要想规模化估计阻力不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楼主照片里的电机,是 slotted 还是 slotless 呢?

slotless。类似的电机我拆过很多,可能比楼主这个还大,线圈外观完全一样,不过是5寸软驱的主轴电机。这个其实还是有铁芯的,就是PCB背面那块导磁率很高的铁片(自然slotless了)。如果拆掉那个铁片,电机就会变得无力。

现在车模用的内转无刷,全都是slotless,号称没有齿槽效应,绕组总截面积更大,效率更高。以前我以为这种电机就没有单独的铁芯,就是借用外壳导磁,结果拆开自己的车用无刷仔细一看,还是有个铁芯,圆筒形的。

楼主:
吸引了好多高手,越来越深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车模用的内转无刷,全都是slotless,号称没有齿槽效应,绕组总截面积更大,效率更高。以前我以为这种电机就没有单独的铁芯,就是借用外壳导磁,结果拆开自己的车用无刷仔细一看,还是有个铁芯,圆筒形的。 ...

现在车模用的内转无刷,尤其是1/8用的,Slotless 几乎绝迹,主流是4Pole 12Slot,也有4Pole 9Slot 甚至 6Pole 18Slot。

自从有刷退出,1/10车一直以 2Pole 3Slot 为主流。现在也有很多正在转向 4Pole n Slot。

2Pole Slotless只在1/10及1/18娱乐级以下产品中还能偶尔见到。

网友:
我那个应该是2极3“绕组”的无槽。。。不知道跟槽对应的说法该怎么说。
楼上兄弟能不能给介绍下有槽占主流的原因?有一段时间是很推崇无槽设计的,多谢了。

网友:
无槽跟空心杯电机一样在高速、精准控制、低噪音领域是有不取代的地位。
4极12槽电机已经把模型内转电机推向极致,它相对2极电机磁路更短,材料利用率更高。
能满足多数模型大功率高转速需求

网友:
普通电机的齿槽效应也会造成一定的损耗,无刷空心杯电机因为没铁芯,所以无齿槽效应带来的损耗,再加上没有铁损和磁滞损耗,效率会提高不少。

网友D:
无铁芯电机的高效仅是宣传上有点夸大了, 如果按无芯理论  那么全国的变压器圈做成无铁芯的那该给全国人民节省多少电力啊,还节约钢材, 不像电机还要增加不少磁钢,成本还要加大,要想想磁钢的价格可是钢材N倍。 把无铁芯理论用在变压器上更能体现它的强大效益。 可是貌似还没有一个无芯变压器出现。

网友:
铁芯的作用首先在于 剧烈提高电感量。因而可以用较少的匝数配合工作频率。匝数少意味着短的漆包线,小的电阻,高的效率。比如楼上提到的工频变压器,因为工作频率低,要求很大的电感量。无铁芯的话,要达到足够的电感量,匝数要翻N倍,电阻增大N倍,铜材消耗量也要增大N倍。

网友:
普通电机的发热大多是铁芯的涡流损耗发热所致,空心杯电机因无铁芯,所以发热量小,线圈温升低,线阻小,铜损相应也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成为主流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铁芯电机的高效仅是宣传上有点夸大了, 如果按无芯理论  那么全国的变压器圈做成无铁芯的那该给全国人民节省多少电力啊,还节约钢材, 不像电机还要增加不少磁钢,成本还要加大,要想想磁钢的价格可是钢材N倍。 把 ...

变压器的铁芯的作用主要是集中磁力线和减短磁路,如果不要磁芯,磁阻会相当大,效率会很低。空心杯电机的磁隙很小,与普通电机磁隙无异,比高效率巨称的盘式电机的磁隙要小得多,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成为主流呢 ?

空心杯线圈的绕制工艺是个瓶颈,从我改制的情况来看,杯体线圈的强度是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摸索,才会有所进步。要成为主流还需制造厂家和我们模友不断努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铁芯的作用主要是集中磁力线和减短磁路,如果不要磁芯,磁阻会相当大,效率会很低。空心杯电机的磁隙很小,与普通电机磁隙无异,比高效率巨称的盘式电机的磁隙要小得多,效率是最高的。

磁隙跟效率不是对应比例关系, 有效磁通密度才是影响效率和功率的关键,同样,无铁芯电机磁通密度很低,要通过加大导线空间布局和加大磁钢用量来提高有效磁通量,这样一来铜耗增加,虽然铁耗没了,但磁钢一样会产生涡流损耗又成了发热源,所以结果是啥样大概有个数了吧,别太迷信无铁理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换格式再上图

格式不对,不能直接上图,那位兄弟下 载后帮忙将图直接传上来。

帮忙贴图了。
请问这个电机是杯体固定,内外磁体一起转动吗?

网友:
以上应该是双转子示意图

网友B:
这个图有意思。上下磁体NS相对,中间夹着导线,感觉回到了初中物理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运动” 那个图。梦回二十年前。: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帮忙贴图了。
请问这个电机是杯体固定,内外磁体一起转动吗?

谢谢帮忙贴图,这个是内外磁铁一起转动的。原准备是用环形软铁做导磁环的,手上正好有十来只CD主轴无刷拆下的稀土磁环,外径正好24.5mm,我用8只对好磁极串为一体用胶粘固,内、外磁体的好处是磁隙的磁场强度更高磁力线更集中,能有效减少杂散磁力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磁隙跟效率不是对应比例关系, 有效磁通密度才是影响效率和功率的关键,同样,无铁芯电机磁通密度很低,要通过加大导线空间布局和加大磁钢用量来提高有效磁通量,这样一来铜耗增加,虽然铁耗没了,但磁钢一样会产生 ...

你觉得按图中的磁路布局磁通密度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隙跟效率不是对应比例关系, 有效磁通密度才是影响效率和功率的关键,同样,无铁芯电机磁通密度很低,要通过加大导线空间布局和加大磁钢用量来提高有效磁通量,这样一来铜耗增加,虽然铁耗没了,但磁钢一样会产生 ...

理想的磁铁是恒磁体,但电机中的磁铁受线圈产生的磁场影响,磁铁的磁通不可避免有极轻微的摄动,(普通电机也存在此现象),理论上会有极微小的涡流损耗,所产生的热量是及其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有意思。上下磁体NS相对,中间夹着导线,感觉回到了初中物理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运动” 那个图。梦回二十年前。:loveliness:

 我这个是磁铁运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按图中的磁路布局磁通密度低吗?

这仅是示意图,实际做不会是图中的样子,说白了图中的磁钢使用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仅是示意图,实际做不会是图中的样子,说白了图中的磁钢使用率很低

这示意图就是按我改的无刷空心杯画的,为了看得清楚,我将磁隙画得很大,实际的磁隙为1.8mm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忙贴图,这个是内外磁铁一起转动的。原准备是用环形软铁做导磁环的,手上正好有十来只CD主轴无刷拆下的稀土磁环,外径正好24.5mm,我用8只对好磁极串为一体用胶粘固,内、外磁体的好处是磁隙的磁场强度更高磁 ...
缺点就是没有铁芯骨架,杯体强度很难保证,特别是大功率的情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缺点就是没有铁芯骨架,杯体强度很难保证,特别是大功率的情形下

确实是这样,加一个薄碳纤维衬筒应该可以解决强度问题,但磁隙会增加至2.5mm-3mm左右。

网友:
客观的说,尽管无刷空心杯有很多优点,但有很多问题还有待完善、解决,比如功率密度问题,要增加功率,必须增加导线的截面积,这样就势必加大磁隙,虽然内外磁体的结构可补偿磁隙增加带来的不利,但会带来成本的上升和工艺复杂等问题。

楼主:
继续埋头学习。
中天大大讲气隙达到了2.5MM-3MM。也是为了防止磁钢摩到杯体的无奈之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埋头学习。
中天大大讲气隙达到了2.5MM-3MM。也是为了防止磁钢摩到杯体的无奈之举吧。

是的。

楼主:
再请教中天大大,
2.5MM-3MM的气隙。难道说空心杯无刷转起来的跳动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中天大大,
2.5MM-3MM的气隙。难道说空心杯无刷转起来的跳动会很大?

空心杯线圈厚度是1.0mm,内、外的间隙都是0.4mm , 加起来是1.8mm , 如果空心杯加碳纤维衬套等因素 , 磁隙会增至2.5-3.0mm 。

网友:
我改制的那只空心杯的内、外间隙为0.4mm , 总磁隙是1.8mm , 感觉小了点,杯体稍受力变形,就易与磁体摩擦、碰撞。

网友:
空心杯的结构似乎并不适合大扭矩的电机,小磁隙限制了杯壁的厚度,从而限制了背体的强度。空心杯电机或许比较适合用于要求惯量特别小的场合。

网友(2011-09-10):
可以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