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兄弟们空气压缩机怎么分上限和下限

楼主(2011-05-23):
刚买了二手一台空气压缩机,看到两边调的都是1MPa,不知道上限和下限的分别是哪个,有劳高人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到网上下 载个空气压缩机说明书看下

楼主:
多谢啦,看来玩气动的很少

网友:
上限一般是调到0。8MPA下限  0。6MPA

楼主:
问题是有两个微调  的,不知道哪个是上的,哪个是下

网友:
上个图看看。一般来说压力继电器都有两个调节装置,一个工作压力调节,一个压差调节。比如你工作压力调到0.8兆帕,压差调在0.2兆帕,那他就0.8MPa停机,0.6MPa起跳

网友:
这种的话应该是固定压差。调整工作压力两边刻度要调一致,压差是固定的,压差大小取决于内部连杆跳板克服弹簧压力达到转折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