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电位器

楼主(2011-05-24):
手头有个5755
舵机
,电位器坏了,不知道是多少欧姆的,请问有谁知道

楼主:
看不到的请用兼容模式

网友A:
市面上一般好像都是5K的吗!跟进下

网友B:
是怎么坏的 电位器如果那个马蹄形碳片没有断的话测量两端阻值就行了 要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