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轴神奇的变形~。。。

楼主(2011-05-24):
今天早上起来,没事就看看飞机也好!!!
突然间又发现了雷人的一幕,尾轴是刚刚换了飞了不到10个起落。。又没有炸又没有碰到什么东西。
竟然有点弯曲的样子。。。
看图吧!!!
要不是质量问题就是我RP问题了!
尾轴是富丽买的那个5元2根的那种,貌似不是不锈钢来的。

难道是我上尾中联的操作有误???

网友:
不是不锈钢?难到是铝合金?这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A:
中山兄手指A,说的是B,意思是C,
我真还没搞懂倒底是轴变形了,还是尾波轴承坏了,还是尾推滑套轴承坏了。

网友B:
你这还飞了几个起落.我的刚拆包装上去就发现是弯的.这东西不能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手指A,说的是B,意思是C,
我真还没搞懂倒底是轴变形了,还是尾波轴承坏了,还是尾推滑套轴承坏了。

推滑套轴承是新的,我星期天才刚刚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飞了几个起落.我的刚拆包装上去就发现是弯的.这东西不能图便宜!

尾轴才飞了10个不到!

网友:
同情 楼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滑套轴承是新的,我星期天才刚刚换上的!
真没搞懂你的意思,几张图和文字说明有岐意。
如果轴弯了,转动大桨,则轴顶心划圈。如果是尾中联不正,则成尾桨转动成X形,不在一平面。如是尾波轴承坏,则推轴,可感觉眶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搞懂你的意思,几张图和文字说明有岐意。
如果轴弯了,转动大桨,则轴顶心划圈。如果是尾中联不正,则成尾桨转动成X形,不在一平面。如是尾波轴承坏,则推轴,可感觉眶量。

真是不好意思,表达能力有限!!请谅解!
感觉是尾轴有点弯曲,肉眼很难观察到,我用手指摸着才感觉到有一点。。中午回去换一根尾轴试试先!

网友:
换冰人一体吧

网友:
我用方尾桨蹭床单都会歪尾轴

网友C:
太正常了,我的调试的时候就把尾轴飞弯了,还不是一般的弯,是差不多弯了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正常了,我的调试的时候就把尾轴飞弯了,还不是一般的弯,是差不多弯了30度

不会吧??

网友D:
敢买ALZ的东西?我在那里买的主轴只是调试了几次就歪了,大浆浆根太后根本插不进去,还有买的尾轴皮带轮那里有点宽装上后就卡住轴承了。垃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买ALZ的东西?我在那里买的主轴只是调试了几次就歪了,大浆浆根太后根本插不进去,还有买的尾轴皮带轮那里有点宽装上后就卡住轴承了。垃圾东西

受教了!!明白!

网友:
换了吧,妥妥的

网友:
中山哥的贴要顶的。

网友E:
不是轴的问题。是尾推的轴承(就是你手指的那里面的)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轴的问题。是尾推的轴承(就是你手指的那里面的)窜动。

等会检查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山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4539&extra=page%3D1&frombbs=1

地址有问题哦!

网友G:
不要怀疑是飞弯的,我拆了alz这种黑色的尾轴3包一共6根全是弯的.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怀疑是飞弯的,我拆了alz这种黑色的尾轴3包一共6根全是弯的.害死人

我已经知道了,深受其害!

网友:
拧顶丝的方法不对,要取下连杆,垂直来拧,不然滑了有你好看的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这个要用YT原厂的

网友B:
这些易弯的低价尾轴.估计是厂家生产时为了在滚花这道工序省事.才选用了刚火较软的材料.亚托原厂的尾轴刚火相当的硬.一般的小炸很少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易弯的低价尾轴.估计是厂家生产时为了在滚花这道工序省事.才选用了刚火较软的材料.亚托原厂的尾轴刚火相当的硬.一般的小炸很少弯的

明白!下次买!

网友H:
原来中山兄也会发贴啊

网友I:
转动大桨看尾中联侧面尾轴是不是在同一圆心转动 我感觉是尾波箱轴承或者尾滑套轴承
中山兄手指指的那个位置不叫尾波箱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中山兄也会发贴啊

是,刚学会!

网友:
看来便宜东西确实不能用啊

网友:
如果轴承都是好的,感觉像是,尾滑套或者控制环不同心呢!

网友J:
我也遇到过

很离奇,不知为何就弯了,后来使用过4个厂子的尾中联才知道,只有亚拓好使,其他都不灵哈,换上来亚托的尾中联就一切正常了,不知LZ的用的是什么尾中联

网友K:
不信尾轴可以“飞”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离奇,不知为何就弯了,后来使用过4个厂子的尾中联才知道,只有亚拓好使,其他都不灵哈,换上来亚托的尾中联就一切正常了,不知LZ的用的是什么尾中联

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信尾轴可以“飞”弯。

我也不信…那就可能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原厂件。。。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原厂尾轴在拆尾中联的时候弄断了

网友L:
中山胸,你还是发视频吧,虽然你的“煲冬瓜”也不怎么样,但总体感觉比图片说的清楚

网友:
  我的也经常这样 貌似我的轴承 老坏呢就右边这个

网友:
估计是震动大慢慢震弯的,LZ的陀螺仪抗震性能应该很好,怕震动的陀螺仪基本弯一点点就有感觉了

网友M:
   感觉是金属尾控制组轴承套里的两颗轴承不同心的缘故! 不像是尾轴的问题!  我是买来后换掉里面的两颗轴承! FY的轴承配的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山胸,你还是发视频吧,虽然你的“煲冬瓜”也不怎么样,但总体感觉比图片说的清楚

我煲冬瓜也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是金属尾控制组轴承套里的两颗轴承不同心的缘故! 不像是尾轴的问题!  我是买来后换掉里面的两颗轴承! FY的轴承配的太次!

我也怀疑是,不可能新的尾轴会弯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动大桨看尾中联侧面尾轴是不是在同一圆心转动 我感觉是尾波箱轴承或者尾滑套轴承
中山兄手指指的那个位置不叫尾波箱轴承

学习了,明白!

网友M:
又来一窥!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来一窥!   。。。

再来一顶!

网友N:
拧顶丝能把尾轴压弯,我就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拧顶丝能把尾轴压弯,我就遇到过

更神啦!难道那个轴的材质是铅?

网友:
飞是不会飞弯的,要么落地够狠,真正的直生机的轴是要做的很好的平衡,在旋转的时候轴不会有一个方位的力比另外一边大,而且轴的受力是趋向0。模型。。。哎。。。

网友:
是不是轴承的问题很简单的了.拆下尾轴,找根新的外丝横轴插到尾波箱.用手转几下不就清楚了.我想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不管发生什么事 先顶

网友:
我也试过

楼主:
ヽ(^o^)丿
谢楼上意见!

网友O:
3轴还是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P:
用冰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