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角,右拉角

楼主(2011-05-24):
电机
的下拉角,和右拉角有什么作用?刚做了架微风,安装电机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参数么?担心安装电机时万一下拉角过大起飞(手抛)会不会秒炸?这么小的角度可不可以忽略掉,甚至有些上拉可不可以啊?

网友A:
对于微风这种飞机的升力翼形,电机下拉角是不能少的。不然的话会出现小油门时平飞、一推大油门飞机就严重抬头。具体电机下拉角的角度要根据实际飞行后来调整,和飞机机翼的迎角也有关系。右拉角是为了克服螺旋桨的反扭造成的偏航。当然,技术好的话取消下拉和右拉也能飞,就是飞起来不舒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