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X450接天地飞FT06-A的问题

楼主(2011-05-24):
天地飞FT06-A  的接收机 是不是要外接电源啊??怎么接法??新手刚刚装好机子  无法启动

网友:
接上去就飞了啊

俺一直飞来着

网友:
是不是接受机连接线插反了、检查下、反了会烧接收机的哦

楼主:
接收机 是不是要外接电源??????

网友:
用别的遥控器不用接电源的话就不用啦

楼主:
我这样接不知道对不对。但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  接上锂电后  接收器会亮灯    但我把控的电源打开  ,接收器的灯就马上灭了   是不是我的控坏了????还是接错了

网友:
线没接错,建议先看下天地飞接收机的对频方式和指示灯说明,有些接收机是对上频灯亮,有些接收机是对上频灯灭。对频OK后FC1212连上PC,在调参软件上就能看到随着摇杆变化而变化的光柱了,对不上频则无。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大  已经 接好了 不用外接电源的。。。把线重新插一次   接上电脑 搞定  明天有时间试飞下    谢谢前辈们的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