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雕刻机主轴用什么好啊?

楼主(2011-05-24):
大家的雕刻机主轴用的都是什么家伙啊
专业的主轴又是冷却又是变频没有几千块下不来
有没有便宜又实用的啊 可以加工铜和铝等软金属就行 哪位大哥给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A:
就用吊磨吧几十块钱!

网友B:
用38主轴吧 坛子里的热门电机

网友C(2011-06-26):
风冷的电主轴,大的有1.5kw的,以前买过新的,好像是700元

网友D:
就那个200W的二手伺服电机最合适
110V的,功率200W左右,价格从几十到100多不等(因为有些商家更换了新轴承会贵一点),配电源也很好配,不贵。那个机子用3mm刀雕刻铜铝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是搞生产,自己玩玩还是很经济的。坛上好些人是搞生产用的,所以基本上都得上水冷之类,动辄就上千瓦,开一个小时就一度多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