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8fg的模友,你们直机油门锁定模式的时候遇到过这样 ...
各位用8fg的模友,你们直机油门锁定模式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么???

楼主(2011-05-24):
不知道怎么回事,8fg油门锁定的时候开控,然后再接电,接了电之后开油门锁定开关,螺旋桨就开始转了...
到目前为止,除了好盈的电调没事之外,其他的都是这样...也校准了油门行程,哪位知道是啥原因么?

网友A:
通道反向 还有你设置不对

网友B:
油门锁定位置和油门杆最小位置的输出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