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6i 正品,山寨?

楼主(2011-05-24):
想买Spektrum DX6i 玩小电值,飞机.但淘宝价相差很大5xx至12xx有辨法区分吗?多谢帮忙

网友:
带的接受不一样价格也会有区别吧,不带接收的最便宜,山寨6100接收好像就30多块一个。

楼主:
接收可以不理,主要是控,约5xx元,不知是否山寨?

网友:
是啊,价格相差很大。亚马逊卖200多美金,国内竟然便宜,想不通 要真是东南亚走私过来的话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DX6I原配的接收是AR6200带卫星接收的...

淘宝上基本都是6100

大家基本上都是认为控是没有山寨的

接收的山寨满大街

而且6100也有好有差,几十块山寨的到几百块原装的都有...

网友:
同样在困惑中,请高人指点。

网友(2012-05-10):
越看越晕~~~~
继续学习

网友:
出dx6i非山寨空,屏幕坏了,需要的联系。

网友:

个人意见:

我在TB买的500元DX6i,配32元的AR6110e山寨接收
(先后共买了6颗)。

我飞电固用。用了一年半,从未失控,只是配用10元的
9g山寨舵机时部份会有轻微斗舵。

DX6i 用了半年后,右下角的滚筒开始不准确,调控时难
对准位置。於是买了2.50元的9mm鼠标编码器(电位器)
更换。此后极易调准,非常畅顺好用。

注意更换的编码器有分硬感(比较紧)和软感(较松、顺滑)
两种。要选日立ALPS硬感(比较紧)的才好用。另新买的
编码器较原厂的畧长,安装时要注意控内位置。

DX6i 的缺点:
(1)  天线易折断。
(2)  控屏无背光。
(3)  调控用的滚筒不易用,要习惯。
(4)  全塑料不够高级(才500元的就不好要求)。
(5)  全英文菜单,只有英文说明书。

个人认为此控用於中小型电固和450电直皆宜。
尤其是极便宜好用的山寨接收让我给每架大小
飞机都可以随便装上(控可存10架飞机资料)。
但买便宜货有时是要看RP运气的。

陈伯

网友:
500元的6DXi 是否山寨货?

我在收货时已特别留意:

(1)  外盒包装:
      虽不是彩印,也算结实精美。

(2)  英文说明书:
      黑白印刷,但切纸钉装整齐。

(3)  控外型:
      虽是全塑料(把手、扣环及摇杆是不锈钢的),
      各水口及接合位光滑整齐,无山寨味。

(4)  控内造工:
      控内布线焊工整洁。

我没见过12xx元的DX6i,不能比较。
虽然仍不明白为何可卖如此便宜,但如果山寨质素
如此,也算是超值了。

纯用家个人意见
陈伯

网友:
我的山寨DX6I 买的时候加运费600元 用了4次就用不了了 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发射机有问题 我买的那家店的店家也跑了!我建议要买就要买正品 12xx的才是正品的 正品的屏幕右边有个DSM2的标志的 山寨的是没有的!请楼主区分!我现在已经换T8FG了 T8FG就是好用啊!稳定性牛~ 兄弟 我建议买控千万不要买山寨控啊!稳定性最重要 玩模型不差那点钱 我买东西的准则是:要么就买好的 要不就不买 就这么回事 呵呵 您自己看看咯

网友:
学习了~~~~
继续关注中

网友:
我一年前买的正品就已经是DX6i DSMX了

网友(2012-09-02):
山寨的也有DXM2 字样 去年买了 500元 还是比较好用啊!初玩者用用还是可以啊,6100的接收。自己感觉还行,关键是要爱惜!没有出现失控的问题,我玩的是电船和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