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电调是如何调速的?

楼主(2011-05-24):
电调是通过改变换相频率(栅极开关频率)调速,还是改变MOS管栅极电压控制电流调速?或者是其他方式?谢谢

我指的是电调内部单片机到功率MOS管栅极的信号,不是接收机到电调的信号

网友:
非常准确的说,是改变脉冲宽度!频率的固定的!

楼主:
就是单片机到MOS管G脚上也是PWM信号了?频率不变改宽度,G脚的平均电压高了,类似楼主的方法二?

楼主:
顶一下,求解

网友:
PWM控制, 以一定的高頻(幾K~10幾K都有人做)來開關給馬達的電源.
高速: 關的占空比小
低速: 關的占空比大
用MOSFET是因它開關的反應速度夠快,所需觸發電流也小.

网友:
楼上唯一正解。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机,要调速不可能光靠调占空比而保持固定的频率。电调换相的时机是根据转子的位置来判断的,转子转速提高,换相的频率也是随之提高的。

楼主:
到底是变占空比,还是换向变频,还是二者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机,要调速不可能光靠调占空比而保持固定的频率。

完全可以。

例如:负载扭矩加大,同时等比例加大油门(占空比),此时占空比提高,而频率(转速)可以保持不变。表现为:转速不变,电源电流增大,输出扭矩和功率都增大。

如果此处“频率”指的是ESC的工作频率,即PWM频率,那么多数ESC而言这本身就是个独立于转速的恒定值。如 8KHz,12KHz,16KHz等。与转速无关。

澄清个概念:
改变换相频率是被动的结果,而不是主动原因。电机加速时,ESC靠提高占空比使得电机转速提高,有感电机的Hall sensor 会更早检测到转子到达既定位置,无感电机会更早产生感生电势,然后ESC检测到,觉得“我K!这家伙怎么变快了,我得赶紧跟上”,于是ESC换相时间提前,频率因而提高。

如果ESC不变占空比而直接改变换相频率,将导致失去同步,结局只有一个:一缕美妙的青烟!

所以,无刷电调调速的本质机理跟有刷电调完全一样,是改变占空比。电子换相只是代替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向器铜片的工作,仅此而已。换相动作跟有刷电机一样,是随着转速改变而自动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例如:负载扭矩加大,同时等比例加大油门(占空比),此时占空比提高,而频率(转速)可以保持不变。表现为:转速不变,电源电流增大,输出扭矩和功率都增大。

如果此处“频率”指的是ESC的工作 ...

终于等到高手出现了啊,苦于没有示波器啊,不然看一看MOS的开启信号就知道了
就是说改PWM,被动导致了换向频率变了啊,总之频率还是变了,不知道这样说对吗
多谢这位高手

网友:
呵呵,我就是漏了说一点,直流无刷电机的变频是被动的,改变转速的直接手段还是调节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