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A6的充电电流不要超过4A ★★★

楼主(2011-05-24):
以前看论坛的帖子,有人反映A6充电时烧毁了!!!

我也闲来无事拆A6瞧瞧究竟。。。拆开后,发现电路工艺不错,元件都整整齐齐的,不是手工焊接那种,6路通道的元件都一模一样的

最大的缺 陷:功率管的散热设计不好,没有专用的散热片,仅仅靠电路板来散热。。。象图中的A和B元件。

测试开始:室温25左右,用6S电池,每路4A来充电。。。过了10分钟,摸侧板旁(侧板已经打开)的A和B元件,感觉都比较烫手(周围的电路也一样热),用温度计来测量:A接近60度,B达到60度。。。

由此推算,如果有人在室温在30度以上,再用每路8A来充电,烧毁指数估计达到90%-95%

所以奉劝有A6用家,不要用满负荷充电。。。用4A-5A吧

楼主:
自己的沙发。。。出上述的缺点外,A6还是一台不错的充电器,性价比很高

网友:
LZ 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产品标的总有一些水分,任何东西都不要满负荷运转。
一般75折算最好的了,安全保险就是5折。

网友:
3A以上风扇会强制启动的,我经常5A充,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最高就用过2.2A

网友:
我基本都在6到8A充,目前还没有坏过,不过以后估计就不会用它这么大电流充了,因为弄了一如 0720 D3,急了就用-72来吧

网友A:
正准备入手A6,不是说做功很山寨吗?是不是现在产量大了,找工厂代工了?

网友:
不错 自己改下结构帮助散热

网友:
 A6還是不錯的 誰用誰知道 充電還是小點好 別要求太高了

网友B:
只有用保姆在同1个通道连接2个3S 3600mah电池,每只3.6A,总电流应该是7.2A 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用保姆在同1个通道连接2个3S 3600mah电池,每只3.6A,总电流应该是7.2A 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呵呵,总电流其实还是3.6A……只是总功率翻倍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网友:
在家充电就不要搞这样大了,以为大电流充电好唆!对机器对电池都没好。

网友:
第一代A6,一直用花牌5C充电池的飘过!!!!

网友:
我的A6就是给550E电池充电的时候准备用2C充电,就把电流设置为7.5A,结果不到10分钟就烧了,现在还在返厂维修中!
以前一直用5A充都没任何问题,看来A6用5A以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代A6,经常8A充电,除了热了点,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好像第一代A6要比第二代散热好…

网友:
不能满负荷买它有何用,还不如直接标4A呢

网友:
一直用4.5~5A之间冲,冲1200  的6S电15分钟左右

网友C:
A6图片

我的A6以前经常是 8A充电(没有可姆)有保姆的情况下是6A充,用了很久了没有坏过

我的A6补过锡,下面有图片,大家可以对比一个,我的和楼主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图片

不过呢还是觉得0720D3做的要好
下面是我拆了拍了图片

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6以前经常是 8A充电(没有可姆)有保姆的情况下是6A充,用了很久了没有坏过

我的A6补过锡,下面有图片,大家可以对比一个,我的和楼主的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和差价3倍以上的机器不能比啦

网友:
A数低点对电池好

网友:
用6A充过单节锂电,没坏,看来RP不错

网友(2011-06-30):
原来8A充烧过一个,后来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一直8A充,没出现问题。就是用保姆的话,如果电流调到5A,保姆和A6接线口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准备入手A6,不是说做功很山寨吗?是不是现在产量大了,找工厂代工了?

这种水平 还需要大厂?

网友(2012-04-15):
有动手能力的加个散热片应该要好一些,再用风扇。。

网友:
最大的缺

网友:
在A上加散热片可以吗

网友:
我的咋焊得很山寨呀?

网友:
看了这帖,对A6彻底失去信心

买了A6,当然是看中了大电流快速充电。

网友:
 我一直用4A充 现在没发现问题

网友:
A6和保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B8现在用6A并充(非平衡模式,免得烧平衡口),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