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友用了电量报警器?

楼主(2011-05-24):
型号是什么?是在你手里有个能报警响的东西吗?用futaba的控是否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futabaT8FG带计时声音报警。

网友B:
jr9x也带定时报警。电量报警的话一般是在模型端,先设报警电压,低于设定提示。

楼主:
在模型端的话,飞远了可就听不见了。

网友C:
要控端报警就必须双向了
还是计时靠谱, 电压都能检测出了, 那离过放已经非常近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型好像不能飞的太远……

网友E:
用处不大吧。
我是用控的计时功能。

网友F:
 淘寶30塊一個的電量報警器 那聲音叫一個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