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50动力丢失的现象!

楼主(2011-05-24):
今天去飞FY的450,悬停的时候突然发现机身一扭,转速明显听出来下降,但跟着转速马上又恢复,赶紧停下来检查,大齿盘,传动轴,对齿都没有扫齿或者打滑异常现象。。。

然后又继续起飞,刚悬停起十几秒机身又是一扭,转速又掉,和之前的现象一样。再次停下来检查后发现大齿盘和小齿盘抱死了,用手正反转几圈后又分开了,请问这种动力丢失的现象是因为单向轴承的原因吗?如果是,是因为缺润滑油还是必须得更换了?飞机才买来不久没飞几个起落呢。。

网友:
换单向轴承,检查电调和香蕉插头

网友:
检查电机齿有没有松。

楼主:
谢谢二楼,香蕉头OK,电调不知道了,等我拆开检查更换个单项轴承,如果还是这样我想应该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A:
抱死不会掉转吧? 请问是掉到停转 还是咳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楼,电机齿应该没有松,我用手锁住马达扭大齿了,没有打滑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死不会掉转吧? 请问是掉到停转 还是咳嗽?

就是突然转速一下子下降,飞机高度降低,尾巴一甩,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然后又马上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突然转速一下子下降,飞机高度降低,尾巴一甩,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然后又马上恢复
你电调进角不对吧 我也遇到过

楼主:
进角我调到中,从买来就是调到中了,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角我调到中,从买来就是调到中了,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你调到低试试 我也是调到中就咳嗽

网友C:
进角可以选择电调的自动进角,能自动适应电机的进角。一般的电机不是要求太高就用自动进角的好,自己调整不容易把电调和电机的进角匹配的,反而弄巧成拙。

网友:
单向有抱死现象肯定该换, 也有可能是短暂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角可以选择电调的自动进角,能自动适应电机的进角。一般的电机不是要求太高就用自动进角的好,自己调整不容易把电调和电机的进角匹配的,反而弄巧成拙。
楼主的电调没自动进角吧?

网友:
什么控?明显是失控。

楼主:
飞越的电调,没那么高级,默认进角是低,而且之前用中进角飞了十多块电池,木有这个现象。。。失控也不像,我在地面让试机试几分钟都不会这样,一悬停就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的电调,没那么高级,默认进角是低,而且之前用中进角飞了十多块电池,木有这个现象。。。失控也不像,我在地面让试机试几分钟都不会这样,一悬停就扭!
真够倔的你啊 你不用低进角试试吗?

网友:
非常怀疑是天地飞的控,接受晶体由于震动而短暂松脱。lz是不?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悬停的时候突然发现机身一扭,转速明显听出来下降,不过跟LZ不同的是再也飞不起来了!!!换过几块冲满电的电池也是这样!动力永远没有以前的了!最大油门都是飞不起来了!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够倔的你啊 你不用低进角试试吗?

呃。。我的意思是把情况一些好让大家帮我判断,找不到问题原因只能用排除法了,我刚才把轴承换了,改天再试,如果还会扭,就切换低进角,低进角再扭;就换接收机再试。。。也许是单向轴承不行了打滑所致呢

网友:
看看你接头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