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块一个的辉盛舵机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1-05-24):
曾经买过一个13块的舵机,用了3天就让我拆了,想改了当电调用,没成功,就扔了。现在想买一个舵机在车里拨动触点开关用,竟然发现淘宝好多卖辉盛的都是25块以上

网友:
12块的也有,没用过不知道,我2年前买了25块的,用到现在。。。。用过的上来报到啊

网友:
我也买的是13快的啊  用的蛮好

网友:
飞双桨可以考虑下,

网友A:
13块蓝壳辉胜,写盘,飞到倒飞航线,锁尾,飞到航线。除了力小点,炸机会扫2级齿,
从不抖舵,死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块蓝壳辉胜,写盘,飞到倒飞航线,锁尾,飞到航线。除了力小点,炸机会扫2级齿,
从不抖舵,死舵。
看来买便宜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买便宜的好了
呵可,450 的3个辉胜写盘飞了1000多起落,齿换了不知多少次,也没见抖舵,死舵过,锁尾悬停够用(配GY401),但航线有大风时,锁不住,会突然大幅转向,但悬停没问题。

网友:
辉盛用了不少,挺耐用的。13元的力小用在1.2米以下固定翼还可以。

网友:
 練練懸停和航線還是不錯的

网友:
一直用在固定翼上,很不错的舵机,没看出和25的有啥区别。

网友:
区别肯定还是有的,就是13块的好象也有几种.

网友:
随便的啦

网友:
标题

我的老机器上的辉盛有个Qc的贴.线的颜色跟我新买的13的颜色也不一样.

网友:
这还用说吗?

网友:
我用12元的

我用12元的除非是炸机坏过!和三年前买的用着一样效果,不知道和25元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确实是假的!!

网友:
便宜的13块的 芯片会打磨 我的就是 以前买20多的就没打磨

网友: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