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X6中端版多轴飞控征集测试用户活动报名中。。。。。

楼主(2011-05-24):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测试,YS-X6中端版多轴飞控产品趋于成熟,为了满足玩家的迫切需求,所以举办一个这样的征集测试用户活动

目前已经实现的功能:

1、定点悬停功能
2、气压定高、超声波定高功能
3、自动起飞和自动降落功能
4云台增稳功能,支持2轴云台增稳
(注:出于安全考虑所做的测试,速度都限制在了2.5m/s以下,可控距离也限制在了1KM以内。)

地面站软件目前支持的功能:

1.自动航向指向功能;
2.所点即所到功能;
3.自动航线功能;
4.电压采集监视功能、高度等其他飞行参数实时监视。
5.语音播报功能。

活动的更多详细信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4533&pid=6258406&page=1&extra=page%3D1

QQ: 992219669

网友:
不用地面站最好有一个go home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当然有的,不用地面站也有。

网友:
对于玩家要求增加各种功能已做出分类整理,根据需要,我们会做出修改。随时关注玩家的需要。

网友:
是否可考虑:
1.云台自动跟踪功能   摄像头找到目标后用开关切换锁定目标,不管飞行器航向、高度如 何变化,摄像头应总是自动捕获目标。
2,失控保护功能   遥控器失控后,飞行器能自动go home。
3.低电压自动go home功能   电压下降到设定值后飞行器自动回航。
4.自动拍照功能   与YS09类似
5.高度、航距限制功能   用遥控器飞行时可设定最大高度和航距。
6.定高最好采用类似DJI的操控方式,比较精准、方便。

网友: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对于所有的玩家提出的意见,我们都专业的进行分类,根据可行性来进行完善YS-X6。
1 您说的自动寻找目标只能用视觉导航来实现了。可能这里面有点歧义就是我可以做一个POI的功能。就是有个兴趣点,航线为一个半圆弧,他始终对着我设定的兴趣点,自动走航线和保持高度。同时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更准确寻找目标。

2 失控后 自动GO HOME 这个功能    1手飞状态下失控,目前可以自动切换到定点定高。后续根据需要可能会增加失控后GO HOME。
                                                          2自动模式下电台链路中断,可以按照已经上传的航点进行飞行。

3.低电压自动go home功能   电压下降到设定值后飞行器自动回航 这个建立在足够长的续航时间效果也许会更好。

4.自动拍照功能   与YS09类似       EASY

5.高度、航距限制功能   用遥控器飞行时可设定最大高度和航距。   初步打算通过OSD视频叠加系统,通过人来感知。

6.定高最好采用类似DJI的操控方式,比较精准、方便。 DJI的ACE ONE有气压定高么?听用过的朋友说没有。您用的3.1版,请您详细说明下。

网友:
ace one 有定高的哦~~

网友:
看了价格诱惑不大啊

网友:
最老版的dji也支持定高啊,我用的就是xp3.1悬停就是纹丝不动。

网友:
支持国产

貌似很不错,支持国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老版3.1支持。不知道ACE ONE是否有此功能,因为有用户反映四旋翼的定高和DJI的控制方式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