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刀~~~~二手 日本Hirobo(喜路宝)50级油直-划算吗?

楼主(2011-05-24):
我这边的一个航模店 有一架 二手Hirobo 50油动直升机,机器没炸过,也没怎么飞过全部原配件,OS引擎,福他爸3003舵机+锁尾舵机,但看起来比较旧了机器上有灰尘引擎上貌似还长了白色的物质,老板说2000刀给我,只要配个控制器和陀螺仪就可以飞了!如果买的话划算吗?     我主要怕老板放在仓库时没清理发动机气缸从而导致减短引擎寿命!黑鹰500油动直升机或者京商的50级油动比这个好吗?我只有3000刀预算!请各位哥哥姐姐帮我参考下,弟弟我先谢谢了!

网友:
美刀?我擦!
还二手?还飞过?还福他爸3003舵机?还长了白色的物质?还要配个控制器和陀螺仪?老板会不赚钱就鬼了。卖的跟新的价格一样。

网友:
确实不便宜,还是在本坛子的二手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如果我1000块能拿下的话,怎么样呢,划算吗?3000块能否凑齐一架油直?

网友:
看到3003就知道要不老板不懂,要不老板在忽悠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楼主别见怪 搭车售Hirobo(喜路宝)30油直,炸过,修过,带401陀螺仪 futaba 舵机 11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链接给我看看

网友:
lz,刀一般是指美元。美元的英文是dollar,首音字母音近似中文的“刀”。
如果lz要表示人民币的话,就不适用于“刀”这个字眼了

网友:
我要有3000“刀了”就不买二手的啦。

网友:
HIROBO的东西不适合初学者玩的

网友:
黑鹰500油动不适合新手的,无配件可买!
京商机子可以,配件不好说,飞的人少了。

网友:
我有京商50

很稳好飞 配件全 不过配件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如果我1000块能拿下的话,怎么样呢,划算吗?3000块能否凑齐一架油直?

1000的话,除非发动机能用,是不是带了排气管。不然就不划算。
下边的配置你可以看看:
发动机(OS50+排气管,坛子上有杨格MP5),斜盘舵机三个可以考虑买 MKS1210),锁尾套(陀螺仪GY401,亚拓的750,+锁尾舵机),发射机+接收(飞油机的话,建议买个好点的),7通以上,600毫米大桨,105毫米尾桨,还要些必要的工具,启动器,点火器,螺丝刀,球头钳,胶水等等。
自己搜下看看,查查价格,再去淘 宝看看配件价格,3000估计有点难度。
上面有出错的和不全的请各位看官请纠正下,别误导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