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购机求助.

楼主(2011-05-24):
本人想入手塞斯纳747套机.就是
遥控器
之类的什么都有,到手可飞.
求大大们给点意见 还有概价格或可信商家连接~
谢大大们!

网友A:
到手可飞的都都不是什么好机,模型主要在动手,如果不到手就别玩模型了

网友B:
建议买空机,自己配个控,1500锂电,2212电机,3个舵机,价格比套机贵百来块钱,但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我就是这样入门的。电子设备一般不会坏,飞机炸了还能够换空机,通用性大。747的套机电子设备很垃圾的,有刷的电机很难飞的 镍氢的电池又重 续航又不行

网友C:
建议买空机.其他自己配.到手飞的配置基本不敢恭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下好的配置?谢谢!

网友D:
天7
朗宇2212 KV1400+9寸浆
XXD 40A
银燕小舵机 3个
格氏 2S 3S各1块
B6平衡冲

网友:
别买整机 整机不好的

网友:
整机配过来的遥控真的是惨不忍睹
配的舵机啊之类的也是完全不行
如果你是那种第一次想试试航模,准备飞个5分钟炸掉,以后也没准备再飞的话 那就比较适合整机
如果想要真的玩玩航模那就自己配

网友E:
玩航模那就自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