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怎么用

楼主(2011-05-24):
机器买了半年了,抛光膏也买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请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做个防护罩,以免抛光膏飞得满脸都是

建议做个防护罩,以免抛光膏飞得满脸都是

网友:
把它涂在工件表面或者羊毛轮.然后就使尽打磨啦

网友:
机器要固定在桌子上哦。才使得上力。

楼主:
是不是还要做个架子好点?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机器转起来后,将研磨膏涂在抛光轮上,然后将要抛光的物体像磨砂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建议你先不要用抛光膏,那东西要溶解再抹到抛光轮上,高速转起来的时候,液体溅你一身,甩干了之后又抛不动。
我改用固体的抛光蜡了,效果很好。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你这种是不是抛光金银首饰或者塑料的设备,抛光钢铁、不锈钢要用那种很硬的羊毛毡轮。

楼主:
是要用那种稍硬些的吗

网友(2011-06-26):
看似简单,还这么多学问!

网友:
去看看路边修高跟鞋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
 好有耐性啊  买回来半年还没动手摸过

网友:
抛光是个累活、脏活呀,楼主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
人离开径向力。

网友:
布轮太软了,找修鞋的多缝两圈加固加固,为了安全最好别加防护罩

网友:
我更郁闷,网上买了蜂蜡,准备对木料进行抛光,却找不到蜂蜡了

网友:
铝合金能打磨出镜面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