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836 电机3900KV 初试!!!!!!!

楼主(2011-05-24):
450 PRO  花牌 2836 电机3900KV  配12T小齿 好赢40A  低进角 花牌标准版电池 3S1P 20C 2200MA (30个起落,无过充过放)
油门曲线: 0   21  33  42  48  55  60   (这个曲线有点 ) 螺距曲线: -2     5    10
悬停点正好在摇杆中间,悬停时间4分钟(这个数据好像有点低)  电池单片电压 3.79V

————————————————————————————————————————
今天按照老高建议重新试了  油门 0  20  30  40  45  55 65  螺距  -2    6    10    悬停5分钟
老高测试:3900+13T

Andy gao   12:20:09
25C 电池
Andy gao   12:20:21
3D+普通模式
Andy gao  12:20:28
6分钟下来:电压3.78V

网友A:
低进角小了吧,3900KV的哦。我的花牌 2836 电机3900KV  配12T小齿 ZTW40A  自动进角,花牌标准版电池 3S1P 20C 2200MA ,普通3D也有4分钟呀!一般的电机就设置电调的自动进角功能就好了。悬停中点的油门一般是55--65,你的好像太低了吧,中点42,最高点油门也才60?这,电机负荷太重,耗电很大,动力也上不去,转速不够,飞得也不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进角小了吧,3900KV的哦。我的花牌 2836 电机3900KV  配12T小齿 ZTW40A  自动进角,花牌标准版电池 3S1P 20C 2200MA ,普通3D也有4分钟呀!一般的电机就设置电调的自动进角功能就好了。悬停中点的油门一般是55--65 ...

能把你油门和螺距曲线给我参考下马?

网友A:
我的3900+12T :
悬停油门 0  35  60  80 100, 螺距 -2   5.5   10;
IDEL1油门 90  80  75  85  100,螺距 -5  +5  10;
IDEL2油门 100  94  88  94  100,螺距 -9  0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900+12T :
悬停油门 0  35  60  80 100, 螺距 -2   5.5   10;
IDEL1油门 90  80  75  85  100,螺距 -5  +5  10;
IDEL2油门 100  94  88  94  100,螺距 -9  0  +9。

如果我的油门按你的设置 悬停时间在2分40秒就到3.8V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齿轮间隙都不紧,转动也相当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进角小了吧,3900KV的哦。我的花牌 2836 电机3900KV  配12T小齿 ZTW40A  自动进角,花牌标准版电池 3S1P 20C 2200MA ,普通3D也有4分钟呀!一般的电机就设置电调的自动进角功能就好了。悬停中点的油门一般是55--65 ...

我没办法把油门调高!调高了超级费电

网友(2011-08-06):
相同配置。。油门曲线默认 螺距-2 5 10 只是大概 格式2200 25C 可以悬停7分钟。。。。。不过我一般都是6分半就下来,低进角

网友:
这个电机发热量比较大,扭力十足是真的